[IAR] IAR的bin文件问题

楼主(2023-06-03):
IAR生成的bin文件数据为什么不是连续的,bin文件本身只需要32KB的数据(看了map文件和bin文件),最后生成了前面0-11KB数据、12-40KB都是0(未使用,不是数据,补的0)、40KB处有两字节CRC、40-61KB是数据;

网友:
这个其实是你的程序设置问题了。比如你做CRC什么的,把他安排到末尾的话,那么生成的bin文件就会出现中间一段补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