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发送失败怎么办

楼主(2023-06-03):
刚上电时CAN数据还能正常发送,使用的是扩展帧,ID优先级中等,总线上挂了10多个CAN,我是其中一个,开启了自动重传功能,感觉是仲裁不上,查询到邮箱没满。此时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硬件问题
1、两个终端电阻务必要接上测试。
2、测试阶段考虑共地试试。CAN是差分,正不需要共地,我们这里共地时方便测试是否有干扰。
软件问题
1、务必保证波特率一致,合理调节个采样点试试。
2、测试阶段保证仅有一个CAN发送试试是否正常。
3、将CAN的所有错误标志中断打开,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4、将重发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
1、两个终端电阻务必要接上测试。
2、测试阶段考虑共地试试。CAN是差分,正不需要共地,我们这 ...

1、终端电阻没问题;
2、原本是没有重发的,结果后来再也不会发了,加了自动重发至少不会断,只会丢帧;
3、仅测试一个非常正常
4、还没仔细查看哪里问题
5、平时测试也很正常,感觉增加了数据量后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