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DAC数据处理

楼主(2023-06-05):
采用STM32H743VGT6芯片进行算法处理,想要输出声音信号,但经算法计算后的数据为浮点数据,是否可以采用HAL_StatusTypeDef HAL_DAC_SetValue(DAC_HandleTypeDef* hdac, uint32_t Channel, uint32_t Alignment, uint32_t Data)对DAC(此时为浮点数)进行输出,进而驱动扬声器产生声音?如果不可以,请问该通过可以使计算后的DAC能够使用并驱动扬声器产生声音?

网友A:
H7的ADC是12bit分辨率,范围0-4095, 将你的浮点值放缩到这个范围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的ADC是12bit分辨率,范围0-4095, 将你的浮点值放缩到这个范围使用即可

好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