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定时器和for循环开关输出不一样

楼主(2023-06-05):
  想用定时器控制开关进行循环,按说应该是输出类似于方波的信号,但是定时器控制的结果却跟载波了一样

然后我就在while循环里用for循环进行延时,得到的结果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啊?

定时器中端配置

定时器中端配置

定时器回调

定时器回调

定时器输出结果

定时器输出结果

while循环内代码

while循环内代码

while循环输出

while循环输出

网友A:
把你的逻辑判断精简下,翻转有专门的函数HAL_GPIO_Toggle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逻辑判断精简下,翻转有专门的函数HAL_GPIO_TogglePin

改成下面的了,还是和原来一样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开关控制*///////////////////////////////////////
                if(htim == &htim1)
        {
                LightChange ++;
                if(LightChange ==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6);
                LightType = 0x31;

                }
                if(LightChange == 2)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6);

                LightType = 0x32;

                }

                if(LightChange == 3)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7);

                LightType = 0x30;

                }

                if(LightChange == 4)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7);

                LightType = 0x32;
                LightChange = 0;

                }
        }
}

网友A:
把你代码分享到百度云,晚上有时间了我给你测试下,按说这个挺简单的。

网友:
示波器放大了看,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能使用定时器的周期很短,一起看看起来这样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代码分享到百度云,晚上有时间了我给你测试下,按说这个挺简单的。

这是百度网盘的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UTSiKwHVWrWLG1EREQTQw
提取码:4qvo

网友A:
我自己生成了个,测试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生成了个,测试正常。

懂了懂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