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sram is61lv25616

楼主(2023-06-05):
这是相关参数的计算

我先拿hal测试了一下相关的时序、由于stm32f207zgt6最高HCLK120MHZ,所以只能设置为1

当时设置时候也没注意一个设置成0,另外一个被强转为了1,测试了一下也可以使用sram
现在细想这样设datsettime不就是两个周期了嘛,2*1/120Mhz=16.6ns超过了taa的最大为10ns的要求,所以这个代码是怎么跑起来的
现在呢新项目由于之前的项目是用标准库写的、想移植快点就还用标准库去写的
代码如下
//初始化外部SRAM

//初始化外部SRAM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RCC_AHB1Periph_GPIOE|RCC_AHB1Periph_GPIOF|RCC_AHB1Periph_GPIOG,ENABLE); //使能PD,PE,PF,PG时钟

        /*使能FSMC外设时钟*/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D0,1,4,5,8,9,10,11,12,13,14,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100M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完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E0,1,7,8,9,10,11,12,13,14,15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12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F0,1,2,3,4,5,12,13,14,15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10 ; //PG0,1,2,3,4,5,10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GPIOD复用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  //PD0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  //PD1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4,GPIO_AF_FSMC);  //PD4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5,GPIO_AF_FSMC);  //PD5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8,GPIO_AF_FSMC);  //PD8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9,GPIO_AF_FSMC);  //PD9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 //PD10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1,GPIO_AF_FSMC); //PD11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 //PD12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 //PD13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PD14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 //PD15

        //GPIOE复用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  //PE0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  //PE1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7,GPIO_AF_FSMC);  //PE7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8,GPIO_AF_FSMC);  //PE8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9,GPIO_AF_FSMC);  //PE9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 //PE10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1,GPIO_AF_FSMC); //PE11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 //PE12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 //PE13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PE14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 //PE15

        //GPIOF复用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  //PF0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  //PF1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2,GPIO_AF_FSMC);  //PF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3,GPIO_AF_FSMC);  //PF3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4,GPIO_AF_FSMC);  //PF4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5,GPIO_AF_FSMC);  //PF5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 //P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 //PF13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PF14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 //PF15

        //GPIOG复用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  //PG0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  //PG1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2,GPIO_AF_FSMC);  //PG2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3,GPIO_AF_FSMC);  //PG3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4,GPIO_AF_FSMC);  //PG4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5,GPIO_AF_FSMC);  //PG5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 //PG10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0个HCLK 0ns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0x15;  //地址保持时间,模式A未用到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0x00;    //数据保持时间,1个HCLK,1*8.33ns=8.33ns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0x16;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0x17;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NOR/SRAM的Bank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数据和地址线不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存储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16位数据宽度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LASH使用的,SRAM未使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是否使能同步传输模式下的等待信号,此处未用到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等待信号的极性,仅在突发模式访问下有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是否使能环路突发模式,此处未用到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存储器是在等待周期之前的一个时钟周期还是等待周期期间使能NWA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等待使能位,此处未用到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异步传输期间的等待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SRAM初始化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ENABLE);  //使能NOR/SRAM功能
}

这个时候呢sram又无法访问了

网友:
特别注意,如果你关闭了FSMC扩展模式,那就只能在模式1或者模式2下了。

楼主:
终于解决了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0x02;   这个在hal库要配置成0x01在标准库配置成0x02才能正常工作,也不清楚为啥能跑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