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G4系列,串口收发管脚互换,怎么设置?

楼主(2023-06-05):
研究了一下HAL库。直接设置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SWAP_INIT;
然后初始化串口,不起作用啊。 管脚还是以前的收发定义。网上也没有找到例程。

哪位知道吗?

网友:
CubeMX配置后,将配置复制出来使用即可,我在H7系列上测试过,确定是没问题的。也支持RX和TX互换。

网友A: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SWAP_INIT;
    huart2.AdvancedInit.Swap = UART_ADVFEATURE_SWAP_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SWAP_INIT;
    huart2.AdvancedInit.Swap =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