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软件看门狗有问题,板子一直重启

楼主(2023-06-05):
写了一个软件看门狗,喂狗部分有点问题,导致板子一直重启,现在新程序也下不进去了,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尝试JFlash擦除代码,或者使用串口下载代码,或者在SRAM启动都可以

网友A:
MDK Option设置冻结即可,这样就可以正常进入调试下载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2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 Option设置冻结即可,这样就可以正常进入调试下载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 ...

我这好像没看到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好像没看到这个选项

DAPLINK带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PLINK带这个选项。

我用的是Jlink,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Jlink,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这样的话,那就STM32CubeProg使用串口ISP或者USB DFU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