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H7的HAL库串口空闲中断只能接收16字节

楼主(2023-06-05):
请教硬汉哥,我在使用HAL库中新加的空闲中断处理函数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进行DMA空闲中断,结果一次只能收到16字节的数据,怀疑是串口的FIFO打开导致的,但是已经在CubeMX中关闭了FIFO。尝试使用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IT进行空闲中断,效果也是一样,DMA搬运16个字节后就停止了。

现象:

主要代码:

#define UART_BUFFER_LENGTH 256
#pragma location = ".RAM_D1"
uint8_t Uart_Buffer[UART_BUFFER_LENGTH];

void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16_t Size)
{
    if (huart->Instance == UART8)
    {

        if (huart->ReceptionType == HAL_UART_RECEPTION_TOIDLE)
        {

        }
        else if (huart->ReceptionType == HAL_UART_RECEPTION_STANDARD)
        {
            HAL_UART_DMAStop(huart);
            uint16_t RecCount = strlen(Uart_Buffer)-1;
            printf("length: %d\r\n", RecCount);
            printf("%s\r\n", Uart_Buffer);
            memset(Uart_Buffer, 0, UART_BUFFER_LENGTH);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huart8, (uint8_t *)Uart_Buffer, UART_BUFFER_LENGTH);
        }
    }
}

CubeMX配置:

网友A:
IDLE很容易触发,跟发送间隙有关系。

网友B:
普通模式改成循环模式来玩呗。这样不会停,不然间隔超时直接给你中断了。

网友:
RX打开上拉试试,另外你在中断里面printf很危险,删掉之后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模式改成循环模式来玩呗。这样不会停,不然间隔超时直接给你中断了。

这样怎么判断是不是一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LE很容易触发,跟发送间隙有关系。

那请问在没有帧头帧尾的情况下怎么判断串口收到一帧合适呢?

网友C:
如果已经排除了16个字节后没有一个字符的帧间隔。
还有关键的一点,你使用DMA,你的RAM空间的Cache处理了没。如果没用处理,你直接做strlen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已经排除了16个字节后没有一个字符的帧间隔。
还有关键的一点,你使用DMA,你的RAM空间的Cache处理了 ...

没有打开Cache,DMA的内存空间定义在RAM.D1

网友D:
不知道H7有没有串口超时中断,我用起来还不错,可以自由设定超时的字节数目。 G4系列有这个功能。 这个不同于idle中断,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H7有没有串口超时中断,我用起来还不错,可以自由设定超时的字节数目。 G4系列有这个功能。 这个不同 ...

可以,H7也支持超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已经排除了16个字节后没有一个字符的帧间隔。
还有关键的一点,你使用DMA,你的RAM空间的Cache处理了 ...

测试了应该是电脑发送的问题,用单片机和单片机通信就可以完整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H7有没有串口超时中断,我用起来还不错,可以自由设定超时的字节数目。 G4系列有这个功能。 这个不同 ...

我研究下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H7有没有串口超时中断,我用起来还不错,可以自由设定超时的字节数目。 G4系列有这个功能。 这个不同 ...

请问有例程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例程可以参考下吗

我也没有找到例程,只是自行在HAL库代码中分析,然后使用。
主要是以下3个HAL库函数:
void HAL_UART_ReceiverTimeout_Config(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32_t TimeoutValue);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EnableReceiverTimeou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HAL_StatusTypeDef UART_WaitOnFlagUntilTimeou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32_t Flag, FlagStatus Status,  uint32_t Tickstart, uint32_t Time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