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407支持32G的EMMC么?H750能够正常读取8G的容量,407只能读取到1G

楼主(2023-06-06):
STM32F407支持32G的EMMC么?H750能够正常读取8G的容量,407只能读取到1G

网友A:
F407的SDIO对eMMC支持不行。

手册上对此的描述是符合版本4.2,这个版本有点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7的SDIO对eMMC支持不行。

手册上对此的描述是符合版本4.2,这个版本有点太老。

我按照手册上面的CSD寄存器里面的获取容量大小,始终获取不到,我看到750的hal库还额外有指令获取块的数量。

网友B(2023-12-02):
引用 网友A:
F407的SDIO对eMMC支持不行。

手册上对此的描述是符合版本4.2,这个版本有点太老。

4.2能用20m读取吗,还是说控制器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能用20m读取吗,还是说控制器不支持

20MHz速度嘛,应该没问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