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F407 IAP+Freertos 无法跳转问题

楼主(2023-06-06):
在stm32F407上做IAP升级,发现跳转有点异常,也不知道跳转那去了,应用程序无法启动,app移植了freertosbootloader里面暂时没加任何通信接口,就是一上电就跳转,app地址为0x8008000,使用stm32cube生成代码,

bootloader部分截图如下

int main(void)

#define APP_START_ADDR  (uint32_t)0x08008000

[color=rgb(0, 0, 0)][font=Verdana]{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IAP Bootloader\r\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__disable_irq();
    /* USER CODE BEGIN 3 */
			if(((*(__IO uint32_t*)APP_START_ADDR) & 0x2FFE0000) == 0x20000000)
			{
				printf("Jump_To_Applica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__IO uint32_t*)(APP_START_ADDR+4));
				__set_MSP(*(__IO uint32_t*)APP_START_ADDR);

				Jump_To_Application();
			}
			else
			{
				while(1)
				{
					printf("Jump_To_Application Failed!");
				}
			}
  }
  /* USER CODE END 3 */
}

app部分截图如下

楼主:
已解决,系统定时器中断需要单独关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