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HAL库SPI速率设置过快,会一直在超时里等待

楼主(2023-06-06):
芯片是STM32H7B0使用硬件SPI,分频系数低的时候,发送不了数据一直超时。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时已经不行了,主频是280Mhz

网友A:
当前是跟什么设备通信的。

8分频按说应该完全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是跟什么设备通信的。

8分频按说应该完全无压力。

和ST7789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是跟什么设备通信的。

8分频按说应该完全无压力。

测试了一下最高只能30Mhz,超过就跳超时 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SPI_WaitOnFlagUntilTimeou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32_t Flag, FlagStatus Status,
                                                    uint32_t Timeout, uint32_t Tick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是跟什么设备通信的。

8分频按说应该完全无压力。

主要是不关从机的事,用SPI1发的,超过30Mhz就是不行,难道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关从机的事,用SPI1发的,超过30Mhz就是不行,难道是芯片有问题

SPI的GPIO上拉电阻使能没,使能下。之前一个坛友就是类似的问题,使能后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的GPIO上拉电阻使能没,使能下。之前一个坛友就是类似的问题,使能后可以了。

多谢,应该是GPIO配置问题,生成的代码默认速率是低速IO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应该是GPIO配置问题,生成的代码默认速率是低速IO

防不胜防

网友:
H750 480M主频下,SPI1 工作在120M没有问题。H7B0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