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CAN中断函数中使用全局变量

楼主(2023-06-06):
请问在FreeRTOS+CAN1例程代码中,CAN1的接收中断中,g_tCanRxMsg这个变量为何定义成全局变量呢?有什么别的考虑吗?

网友A:
主要是跟裸机代码做了个统一。

自己用的话,可以直接消息队列传递出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跟裸机代码做了个统一。

自己用的话,可以直接消息队列传递出去即可。

硬汉哥,想请教个问题,一条CAN总线有三个设备(一个MCU模块,两个通过CAN总线通信的模块),其中一个CAN模块只要接收MCU的指令并应答就可以(MCU命令周期是30ms一次)。另一个CAN通信的模块功能要求即要可以主动发送消息到MCU(通信频率低,发送某些事件时才发送消息) ,又要可以接收MCU发出的消息。这两种模块适合共用一条CAN总线吗?

网友(2024-02-20):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想请教个问题,一条CAN总线有三个设备(一个MCU模块,两个通过CAN总线通信的模块),其中一个CAN ...

可以在一条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