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硬件I2C问题!!!!!!!!

楼主(2023-06-06):
请问各位大佬儿,
我使用H743,使用硬件I2C来连接一个测温模块,芯片手册上对I2C2有几套引脚,分别是PH4和PH5,PF0和PF1,PB10和PB11,
我使用PH4和PH5的时候,工作正常,能够测量温度,但是使用PB10和PB11的时候就不能正常工作,
但是现在因为一些原因,已经不能更换引脚了,PB10和PB11两个引脚其它地方也没被占用,
所以想问各位大佬们,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使用CubeMX配置生成的配置代码,测试也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ubeMX配置生成的配置代码,测试也不可以吗

对,也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也是同样的结果。

看下硬件勘误有这个问题记录没,没有的话,大概率就是程序配置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