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T29f8G运行时候进入到HardFault

楼主(2023-06-07):
硬汉大侠,请教您个问题,我新买的8G镁光NandFlash芯片,型号为MT29f8G,使用Hal库直接生成的代码文件,不管在第几块第几页,都只能读写前三十个字节,读取四十个字节或更多的时候,程序就进入到HardFault里面,请硬汉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发送页和块后,每次发送的页内,做个地址偏移正常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确实是地址偏移量正确,谢谢硬汉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