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X] FileX+LevelX+nand

楼主(2023-06-07):
FileX+LevelX+nand ,使用例程反复多次fx_media_open 、fx_file_create 、fx_file_open、fx_file_write、fx_file_read、fx_file_close、fx_file_delete、fx_media_close之后,fx_media_open运行时间需要很久,调试发现是在LevelX的lx_nand_flash_open花很长时间,原来的设备信息块有块0,变成块1000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fx_media_open上电加载一次就可以了,不要重复开关,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_media_open上电加载一次就可以了,不要重复开关,是否正常。

只上电加载一次,然后反复创建和删除文件,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上电加载一次,然后反复创建和删除文件,这样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反复上电几次,每次这样测试是否都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是反复上电几次,每次这样测试是否都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没问题了。

现在挂在一次文件系统需要15秒,128M的nand,2048字节页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是反复上电几次,每次这样测试是否都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没问题了。

信息块的变化,看了里面的代码,levelx确实是这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挂在一次文件系统需要15秒,128M的nand,2048字节页大小

优化了levelx读取扇区接口,现在挂载需要1.5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化了levelx读取扇区接口,现在挂载需要1.5秒

1.5s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s还行。

一个128MB的nand,挂载+创建文件+打开文件+写文件+读文件+关闭文件+删除文件+卸载,这一套流程一共需要5秒,这个正常吗?文件只写28个字节

网友(2023-10-26):
博主,你这有没有遇到在线程里面加延时后,filex打个文件就不打不开说找不到,但去延时,重新烧录,又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