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盘升级问题:U盘+SD卡+FATFS

楼主(2023-06-07):
我的升级过程是先从U盘拷入SD卡,设备重启,重启之后,将hex文件拷入内部Flash进行升级。600多K的hex文件,我这边需要2分钟左右才能升级成功,是什么原因呢?用滴答定时器延时的话,单步调试正常执行,用时1分多,全速直接跑飞;软件延时的话,用时2分钟多

网友A:
楼主现在是什么问题,想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是什么问题,想提速。

对,就是感觉读写速度异常,想要提速

网友A:
1、把你的hex文件改成bin,bin要比hex文件小的多。
2、ide优化开到最高,开时间优化。
3、优化代码,擦除没什么好优化的,硬件特性决定的。而写入速度可以稍微提提,适当优化精简下代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你的hex文件改成bin,bin要比hex文件小的多。
2、ide优化开到最高,开时间优化。
3、优化代码,擦除 ...

好的,谢谢

网友(2023-12-27):
我现在使用V7开发板,SD卡给内部flash和外部QSPIflash升级,内部bin大概300k,外部2M左右。共耗时20秒内。你这边是不是因为擦除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