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RL_TCP_EMWIN JPEG

楼主(2023-06-07):
HI 大佬,想請問一下,

因為之前自己弄了個RLTCP的服務器硬加WMEIN
然後用桌機傳JPEG圖片給它,
還可以大概用硬解二十幾到三十幾MS就解開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總會在若干張後, C#回應遠端連接關閉.

而且不論PC上的軟體問隔時間 50MS 或是
250MS 丟一張,都有V7板整個當機的穖率.

所以拿以下這個RTX5+RL-USB+FL-FlashFS+RL-TCPnet+emWin6.x(V1.1)
來改一下,硬加上JPEG硬解的程序.

RTX5 RL-USB FL-FlashFS RL-TCPnet emWin6.x(V1.1)
但很可憐的是目前只能有一張,想再傳第二張時,就也當機了.
看起來好像GUI_JPEG_DREW()在這個應用上好像很卡的感覺????

网友A:
锁定下死机后,网络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定下死机后,网络的工作状态。

HI 大佬........
1:"锁定下死机后,网络的工作状态。"--->請問一下是要用什麼工具看嗎??
不太懂怎麼做......

2:另外圖寫錯了,是 "50MS" 丟一張JPEG,
單純用TCP 服務收,但收完不管它,
也不用GUI_JPEG_DREW去畫的話,
收四小時沒事情!!! 但只要一嘗試用GUI_JPEG_DREW去畫,馬上第一張丟完,

過沒幾秒, 軟體回應遠端連線終止...........然後就V7板的tcp服務也停了.
連不上去.一定要重開機才能再連線.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大佬........
1:"锁定下死机后,网络的工作状态。"--->請問一下是要用什麼工具看嗎??
不太懂怎麼做. ...

tcpnet有个调试版,可以实时打印执行情况,这个可以看下我们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net有个调试版,可以实时打印执行情况,这个可以看下我们的教程。

OK ERIC大佬
這個我再看一下,看好把狀況貼上來.
謝謝.

楼主:
HI ERIC大佬,試過了.不過有點問題...........

RTX5+RL-USB+FL-FlashFS+RL-TCPnet+emWin6.x_V1.1
這個專案原本好像不能用EVENT RECORDER??

V7-1004_RL-TCPnet V7.X實驗_調試方法之Event Recorder(RTX5)
V7-1005_RL-TCPnet V7.X實驗_調試方法之Event Recorder(FreeRTOS)這兩個試過了,都OK.

但在試這個RTX5+RL-USB+FL-FlashFS+RL-TCPnet+emWin6.x_V1.1專案時,連預設的專案進去都是
直接說"NOT INITIALIZED"??!!請參閱圖面.

但是對過教程提到要設定的地方其實也早就都設好了??

謝謝.

楼主:
HI ERIC大佬

有用可以用的那個範例試過可以,
不過最多錯的是"HOST BUFFER OVERFLOW" ??

如圖例, 謝謝

楼主:
HI 大佬

這幾星期陸續有在做測試.
有發現到:
原生RL-TCP做服務器似乎也沒有很穩,只要寫入次數大於5萬筆(以10MS-50MS的時間間隔寫入服務器),就有可能當機.
(不過不排除是設備,例如分享器或來源PC不穩的狀況.......)
後來試要以 TCP_MAX_SEG_SIZE --> 1440 才能超過10萬筆. 最好每次都寫入1440
不管你的DATA是超過1440還是小於1440. 最好每次都寫入1440
不過配上JPEG解碼還是有可能當機.....

後來也有試調過如果把GUI和ETH收DATA的兩個TASK優先權和可用空間調大是否有用??
只能說有好一點, 寫入次數有多一點...........但時間一長照樣當...............

但昨天試了一下把同一批5000張JPEG放入SD卡,從SD卡去做JPEG硬解,5000張循環播放.
反而很穩!! 從前一晚20:00撐了一晚上, 早上07:00起來看還在運作中...............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