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生成代码显示有问题

楼主(2023-06-08):
AppWizard生成代码显示有问题,红色和蓝色都正常,就是不显示绿色,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手动设置颜色值看看。

这个问题我好像之前处理过一次,想不起来细节了。

楼主:
备注一下,以前移植的低版本的emwin,想用高版本的emwin,以使用AppWizard,不但库要换,就连原来的头文件全部删掉,全部替换成新的头文件,然后如果原来将GUIConf.h搞出来的用的,新的版本头文件里面已经有这个文件,需要做删掉或者修改名字等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备注一下,以前移植的低版本的emwin,想用高版本的emwin,以使用AppWizard,不但库要换,就连原来的头文件 ...

主要是appwizard重新封装了函数名,还用之前的函数名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