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请问SN65HVD230DR 支持 FDCAN吗?

楼主(2023-06-08):
H7都带FDCAN控制了,  SN65HVD230DR 这个接口芯片是否可以传输大于8字节的数据,支持FDCAN? 麻烦搞过的朋友介绍一下,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没问题。

感谢,回头试一下。另外,我看这个芯片最大支持1M速率,如果要支持到5M的FDCAN,接口芯片用哪款,有推荐型号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头试一下。另外,我看这个芯片最大支持1M速率,如果要支持到5M的FDCAN,接口芯片用哪款,有推荐 ...

很多厂家都有,TI对此有个专门的视频教程说明

TI分享的CANFD SiC信号改进型收发器视频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70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