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clipse+jlink调试stm32偏移地址设置

楼主(2023-06-09):
Eclipse+jlink调试stm32,编写的app起始地址不是0x08000000,而是0x08010000,自己摸索的步骤:

1、.ld链接脚本中,设置FLASH起始地址是0x08010000,大小由256K改为192K
2、Debug Configuration中,设置Executable offset(hex)为0x10000,如下图:

实际调试发现,代码确实已经下载到0x08010000起始地址处(通过Jflash读取flash数据确认),但是debug出现错误,debug信息中,提示pc指针为0xFFFFFFFE,不是正确的地址,如下图,请问有熟悉的大神知道eclipse jlink还有哪没配置好吗?

网友A:
STM32大部分型号,不能直接在地址0x08010000运行代码。对于IDE环境你可以设置个脚本,让PC,SP寄存器设置到这个位置运行。

或者你做个boot程序,优先下载进去,然后才可以调试这个,根本原因是此贴:

【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STM32的Flash地址要设置到0x0800000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32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大部分型号,不能直接在地址0x08010000运行代码。对于IDE环境你可以设置个脚本,让PC,SP寄存器设置到 ...

谢谢版主,已经在eclipse调试选项卡中增加中断向量偏移设置命令:monitor memU32 0xE000ED08 = 0x08010000,现在可以在偏移调试了。

网友(2023-11-27):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已经在eclipse调试选项卡中增加中断向量偏移设置命令:monitor memU32 0xE000ED08 = 0x0801000 ...

请问是具体哪个选项卡下添加的这个命令呢?能发个截图吗?我使用jlink调试失败,发了个帖子,能否指导一下?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2203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