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数值显示

楼主(2023-06-09):
我在窗口管理器中调用  GUI_DispDecAt  ,想显示数字调用  GUI_DispDecAt  为啥什么都没显示?

                case WM_USR_SHOW_TEMP: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DispDecAt(g_tGuiStat.iTempInboard,0,0,4);
                        printf("%d",g_tGuiStat.iTempInboard);
                        break;

网友:
GUI_Dispxxx这个函数只能在WM_PAINT消息里面使用。  如果是控件的话,比如TEXT控件,就可以使用TEXT_SetValue什么的,在任何消息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