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返回,程序的执行路径问题

楼主(2023-06-09):
      请教个单片机中断处理完毕返回后,程序的执行路径问题。
例如在主函数中写flash,函数如下:

void fmc_program(uint32_t *data, int data_len)
{
    /* unlock the flash program/erase controller */
    fmc_unlock();

    uint32_t address = FMC_USERCUSTOM_START_ADDR;
    /* program flash */
    while(address <= FMC_USERCUSTOM_END_ADDR) {
        if(data_len <= 0)
            break;
        fmc_word_program(address, *data);
        address += 4U;
        data++;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 FMC_FLAG_WPERR | FMC_FLAG_PGERR);
        data_len-=4;
    }
    /* lock the main FMC after the program operation */
    fmc_lock();
}

      写的flash数据比较大,在写Flash时,程序在执行address += 4U这一行。
这时产生了中断,中断处理完毕后,这时程序从哪运行?是address += 4U这一行?还是下一行        data++;?还是函数的第一行fmc_unlock();开始执行?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C代码反映到汇编上,这个有好几条指令。

中断返回后执行的是当前被中断位置的下一条指令。你可以单步调试看汇编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代码反映到汇编上,这个有好几条指令。

中断返回后执行的是当前被中断位置的下一条指令。你可以单步调 ...

硬汉哥,你好,对应到C语言的话,抛开中断重入,只考虑中断返回的情况,会不会出现语句address += 4U 或data++被执行两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代码反映到汇编上,这个有好几条指令。

中断返回后执行的是当前被中断位置的下一条指令。你可以单步调 ...

还有从中断返回后,局部变量address 的值,会被初始化初值吗,还是保留原来的值,直到遇到}释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好,对应到C语言的话,抛开中断重入,只考虑中断返回的情况,会不会出现语句address += 4U 或d ...

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从中断返回后,局部变量address 的值,会被初始化初值吗,还是保留原来的值,直到遇到}释放。

不会,中断抢占的话,中断里面局部变量会继续开新的栈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中断抢占的话,中断里面局部变量会继续开新的栈空间。

也就是中断返回后,原中断局部变量的值是保留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中断返回后,原中断局部变量的值是保留的对吧?

是的,除非栈溢出之类的问题,导致栈数据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除非栈溢出之类的问题,导致栈数据损坏。

硬汉哥好,问个中断重入的情况:比如定时器1毫秒中断,执行第一个1毫秒定时中断,假设任务时间较长,还未退出定时器中断,第2次定时器中断又到了,这时候程序会怎么运行?从第2个定时器中断的IRQHandler起始位置开始运行?开始执行第2个定时器中断,第1个定时器中断永久失效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