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请教关于h7内存使用问题?

楼主(2023-06-09):
请教一下  H7的内存SRAM1, SRAM2 和 SRAM3 区,这三块都位于D2区   这个区的内存可以做显存?

网友:
都可以,没问题,如果你使用DMA的话,注意DMA的通路问题。

STM32H7总线矩阵,的确是STM32系列里面最复杂的,各个通路,四通八达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84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