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_TYPEPROGRAM_FAST_AND_LAST 这个flash快速写入怎么用?

楼主(2023-06-10):
用的是stm32G4,它和F4差的比较多,外设特性和H7比较像,所以发在这里了。

看到flash可以使用一个快速编程方法: Fast program a 32 row double-word (64-bit) at a specified address.

这个意思是一次性可以编32个双字节数据,那么就是32x8=256个字节。

同一个数据,使用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FAST_AND_LAST,0x0801f800,userdata);  没有效果,没有任何字节写入。

如果使用传统的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0x0801f800,*((uint64_t*)userdata) ); 可以正常写入。

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搜了下ST的Gihub仓库,这个是G4上的源码才有调用,H7系列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