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I2S] 请教下,读取 wav 24bit 的数据还需要做什么处理不 ?

楼主(2023-06-10):
请教下,读取 wav 24bit 的数据还需要做什么处理不 ?

sai 配置为 24bit, 8978 配置也是 24bit, 目前我读取 24bit 的 wav 数据后没有进行处理就丢到 sai 的dma 里去了, 目前播放有噪音出来 ??

如果sai 与 8978 都配置为 16bit, 读取24bit 数据后转换为 16bit 播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A:
我也是一直用的24bit转16bit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直用的24bit转16bit使用。

看来 24bit 的不好捣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直用的24bit转16bit使用。

终于搞定了, 原来 wm8960 有个 左对齐, 右对齐 寄存器, reg=04h, 播放 24bit 是设置为左对齐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原来 wm8960 有个 左对齐, 右对齐 寄存器, reg=04h, 播放 24bit 是设置为左对齐就完事了

...

你用的是wm8960?

楼主:
8960/8978 都一样,貌似只是寄存器不同而已

现在貌似 播放 sai, 8978 配置真 24bit 的wav 时,貌似 24bit 双声道正常, 单声道 播放声速很快, 调整了 bclk, 主频 后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