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配套工具

楼主(2023-06-11):
请问下硬汉哥,V6的开发板不送ST-link转USB的线么? 还有这个USB 可以实现串口1下载调试么?

看了下原理图应该是支持的,只是第一次接触贵司的产品,想确认下,谢谢硬汉哥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一个JATG转SWD模块,请问下硬汉哥,配套工具不送转USB线么

网友A:
发挥清单,你看看你那边是不是什么东西少了,联系我们旺旺售后索要。
1、STM32-V6底板1块
2、扬声器模块(含AW8733功率放大器),已插在主板上
3、12V 1A 电源适配器1个
4、SWD转接板1个(JTAG 转 SWD调试接口)【不带仿真器】
5、Micro USB数据线1根
6、网线1根
7、USB转串口线(HL-340)1根

如果你没有买下载器,可以临时用USB DFU或者串口ISP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挥清单,你看看你那边是不是什么东西少了,联系我们旺旺售后索要。
1、STM32-V6底板1块
2、扬声器模块 ...

好的,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