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D卡+FATFS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3-06-12):
armfly.txt 文件打开失败  (FR_NOT_ENOUGH_CORE:无法分配长文件名工作区)
armfly.txt 文件写入失败  (FR_INVALID_OBJECT:文件或者目录对象无?
串口打印出这个错误FR_NOT_ENOUGH_CORE:无法分配长文件名工作区,不知道是啥原因,刚刚玩SD卡求大佬们看看

网友A:
自己移植的还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移植的还是怎么个情况。

V7-027_SD卡的FatFS文件系统+SD卡虚拟U盘
用这个例程移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移植的还是怎么个情况。

可以挂载,但是打开不了目录,错误提示是FR_NOT_ENOUGH_CORE:无法分配长文件名工作区

楼主:
To enable the LFN, Unicode handling functions (option/unicode.c) must be added
是不是要加unicod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移植的还是怎么个情况。

解决了。是heap和stack空间设置得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heap和stack空间设置得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heap和stack空间设置得小了

是的,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