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零序电压计算采用哪些方案?

楼主(2023-06-12):
我了解的纯软件方法是先需要提取三相基波电压,再进行对称分量去计算。如果用硬件方法,三相电压采样后,再通过一个运放加法器得到三相电压的矢量和输出,进入单独的一路AD去直接计算也是可行的吧

网友A:
供参考:
零序电压是作为检测中压电网接地故障标准的主要量之一。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而简单的智能电网保护器件零序电压确定方法,特别是用于故障电流通道指示器的方法。所提出的方法还可用于测量网络任何点的零序电压,其中需要此类值并且不可能应用其他经典测量方法。该方法基于仅由架空电压传感器连续测量一个相地电压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 ... i/S03787796210048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零序电压是作为检测中压电网接地故障标准的主要量之一。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而简单的智能电网保护 ...

感谢,但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