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bootloader更新速度问题

楼主(2023-06-12):
楼主最近开发项目遇到一个问题关于bootloaoder更新速度很慢的问题,芯片G0 flash32kb ram 8kb其中bootloader 6kb, app 20kb ,更新以及其他标志4kb。
目前项目运行的IAP更新协议是串口,速度9600,接受数据是在串口中断接收的,更新固件大小0-22kb,采取的发送方式是一帧一帧发,发一帧,falsh写一帧(因为ram比较小,我一次发送的就是56个二进制数据 然后flash写完这56个数据发一个应答帧给上位机,让上位机继续发送数据,然后flash继续写 这样造成的问题就会更新很慢) 是否有提高更新速率的办法呢。

楼主:
很慢的原因是因为我发一帧数据,需要flash写完然后通过串口发送下一帧的应答,我的上位机才能继续发送(一帧就需要等待串口接收的时间+flash写的时间),有没有办法将flash写和接受串口数据并行起来呢?  我看手册说flash写的时候不能被其他中断打断,也就是说,flash写的时间,是不能接收数据和发送应答的!!!!

网友A:
一帧数据为啥不搞大点,比如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帧数据为啥不搞大点,比如1k

想着小点的ram

网友B:
1、提升波特率,9600太慢了。
2、提前先擦除好。
3、你用的G0型号是否支持双BANK,支持双BANK的G0,可以一个BANK执行Flash程序的时候,对另一个bank执行擦写操作。
如果不是双BANK,执行Flash擦写期间,CPU是将无法正常执行Flash代码程序。这种情况下,可以搞个骚操作,boot程序跳转到RAM运行,然后就可以操作Flash而不影响串口运行了。

楼主:
1.这个双bank是两个互不影响的程序域吗? 而且好像只有高端的才有。
2.有个疑问:为啥放在ram中运行flash的代码,中断就可以不被影响了,不是只是将代码放到ram中是让代码的运行速度加快吗。 正常情况是CPU去读flash的代码,如果放在ram中只是RAM->cpu,不是只是加快了速度了吗。小弟愚钝,恳请大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提升波特率,9600太慢了。
2、提前先擦除好。
3、你用的G0型号是否支持双BANK,支持双BANK的G0,可以 ...

1.这个双bank是两个互不影响的程序域吗? 而且好像只有高端的才有(BANK图片见下图)。
2.有个疑问:为啥放在ram中运行flash的代码,中断就可以不被影响了,不是只是将代码放到ram中是让代码的运行速度加快吗。 正常情况是CPU去读flash的代码,如果放在ram中只是RAM->cpu,不是只是加快了速度了吗。小弟愚钝,恳请大佬赐教

网友:
提高波特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这个双bank是两个互不影响的程序域吗? 而且好像只有高端的才有(BANK图片见下图)。
2.有个疑问:为啥放 ...

1、对,这是双BANK的一个优势,独立的,互不影响。
2、如果你的芯片是单bank的,那么你的这个Flash擦写期间,CPU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干等着,自然串口也就无法正常执行。而你把程序加载到RAM执行,那么操作Flash擦写期间,串口程序也可以和Flash擦写同时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对,这是双BANK的一个优势,独立的,互不影响。
2、如果你的芯片是单bank的,那么你的这个Flash擦写 ...

大佬 ,那也就也就可以理解为 ram运行程序 和flash 运行程序是两个线程的程序吗吗?

楼主:
一般在工控领域,提高波特率是不允许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那也就也就可以理解为 ram运行程序 和flash 运行程序是两个线程的程序吗吗?

不算是两个线程,本质是分散加载设置。

比如此贴的玩法就是这种。
实验11:程序在ITCM执行,中断向量表和所有变量全部放在DTCM,方法很简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07

复杂点的此贴: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