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F407VG+DP83848+LWIP无法PING通

楼主(2023-06-13):
开发板是F407VG,使用的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网口上的绿灯常量,黄灯也闪烁,但是ping不通,

打印出来如图

请问MAC地址变化的现象是否正常?是否因为我打印地址错位造成的?

网友:
MAC地址一直变换不正常,是不是那里数组或者内存溢出了。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能不能解决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STM32CUBEMX 生成工程,死活 ping不通。然后在网上求助,他们说把防火墙关了,我关了之后就好了。我现在想关防火墙什么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STM32CUBEMX 生成工程,死活 ping不通。然后在网上求助,他们说把防火墙关了,我关了之后 ...

你的应该是和电脑直连吧,直连容易有防火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应该是和电脑直连吧,直连容易有防火墙问题。

是的,直联的,看来不是我一个人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2023-09-04):
楼主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