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单片机在运行步骤流程的时候,如何计算程序步骤运行的进度

楼主(2023-06-13):
请求指导
问题1:stm32单片机在运行步骤流程的时候,如何计算程序步骤运行的进度。
问题2:stm32单片机的怎么搭建类似3D打印机的运行方式,可以自己定义设备的运行步骤流程。

网友A:
1、做个进度条
2、做个人机交互

楼主(2023-07-23):
引用 网友A:
1、做个进度条
2、做个人机交互

您好,我现在采用的是串口屏与单片机进行通信,通过串口屏把相关的参数进行设置,然后参数存储在SD卡里面,每次要运行的时候,选择相应存储的项目运行,但是步骤流控这块存在些问题,目前是把每个步骤写成一个个的任务,运行的时候是不断调度任务,挂起和恢复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