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 能否按字节和半字访问

楼主(2023-06-13):
向大佬请教个问题:

STM32 的 MCU 能否按字节(8位) 和 半字(16位)访问寄存器、内存、外设寄存器和 Flash?

可以的话有没有相关资料?

是指硬件层面是否支持上述访问,而不是对 32位 寄存器进行读-改-写操作后达成的效果。

网友A:
没有特别说明不支持的,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特别说明不支持的,都支持。

有对应的操作指令? 如果 C 代码里变量是 u8,那就会只操作一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对应的操作指令? 如果 C 代码里变量是 u8,那就会只操作一个字节?

可以看M内核权威指南,很多指令都有个字,半字和字节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M内核权威指南,很多指令都有个字,半字和字节操作。

多谢

网友B:
关键字 对齐访问 我理解是编译器会帮你做的,只要不强制类型转换一般没问题,有大佬列举了M0 M0+ M23之类不支持非对齐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 对齐访问 我理解是编译器会帮你做的,只要不强制类型转换一般没问题,有大佬列举了M0 M0+ M23之类不 ...

这个我整理过一次,M权威指南有个表格个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400

网友:
Load和Store支持不同位宽,其余多数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