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AP] daplink提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楼主(2023-06-13):
在stm32F103C8T6上移植daplink ,代码是自己编译烧录的,usb识别正常,U盘盘符也能显示,烧录的时候提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如下图,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烧录的时候能读到IDCod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烧录的时候能读到IDCode吗

不烧录也是这样的

网友(2024-02-01):
我的IAR能烧录,mdk识别不了.也是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2024-12-04):
今天使用 DAPLink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识别不到 IDCODE,提示:  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MDK Debug 选择 CMSIS-DAP 后点击 setting -> Debug 这个框中的 Connect 选项中选择 under-reset 就显示了 ID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