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pcb中检查出“铜条” copper strip警告,是个啥?

楼主(2023-06-13):
放大看了,也没有看出名堂啊。。。哪里不对吗?

网友A:
GPT的回答

在KiCad中,"铜条"(copper strip)警告通常是指PCB设计中存在不合适的铜导线布局或连接问题。KiCad是一种流行的开源PCB设计软件。

当出现"铜条"警告时,它可能表示以下情况之一:

1. 电气连接问题:该警告可能指示两个或多个铜导线段之间存在电气连接。这可能是由于错误的连接、不正确的电气规则或重叠的导线段引起的。在PCB设计中,电气连接的错误可能导致短路或其他电路问题。

2. 过于接近的导线:该警告可能表示两个铜导线之间的距离太近,存在潜在的电气干扰或短路风险。这可能会导致信号串扰或电气噪声问题。

3. 设计规则违反:KiCad允许用户定义特定的设计规则,例如最小距离、最小间隔等。当铜导线布局不符合定义的规则时,"铜条"警告可能会被触发。

解决这些警告的方法通常涉及对PCB设计进行调整,如重新布线、修改连接或调整设计规则以符合要求。在KiCad中,你可以查看详细的警告信息,并使用软件提供的工具和功能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T的回答

在KiCad中,"铜条"(copper strip)警告通常是指PCB设计中存在不合适的铜导线布局或连接问题 ...

感谢帮忙。
我琢磨半天,还是没有看出啥名堂来。。。。铺铜和周边的线路间距足够远了。

网友:
约束里的最小间隙比覆铜的电气间隙大了,曾经也折腾了半天,试出来的!

网友:
不好意思,发重了,没注意要审核,以为没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