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H750 RTC不能校准

楼主(2023-06-13):
硬汉哥和众神好,自己的STM32H750  RTC误差很大,10分钟都能慢几秒, 用的还是EPSON无源晶振FC135,没用电容,用了还不起振。用HAL 库 HAL_RTCEx_SetSmoothCalib 校准,尝试很多参数组合,好像根本不能微调误差。
另外用示波器在晶振脚看不到波形,已经用了*10高阻档。不知为何。
有没有大神调过H7的RTC, 望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型号应该不是ST系列推荐的。

网友:
看了下手册,使用这个寄存器校准:RTC calibration register (RTC_CALR)

网友A:
校准的话,RTC提供的三种校准方案。

关于STM32的RTC时钟校准问题,ST提供的三种方案实用都不强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92

楼主:
实在感谢硬汉哥和EMWIN兄弟。此问题困扰好久。 看您推荐的表格,极有可能是晶振问题,我先换换晶振。外接的暂时不考虑,因为不希望I2C太频繁工作。推荐的校准方法非常有用,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准的话,RTC提供的三种校准方案。

关于STM32的RTC时钟校准问题,ST提供的三种方案实用都不强

高精度需求,一般用专业仪器:

楼主:
多谢EMWIN兄弟,这个精度蛮高! 另外请教下硬汉哥,上面贴图中的TABLE7 是出自于ST的哪个文档? 找了一圈没找到。

多谢兄弟们帮忙!

网友:
STM32的振荡器设计指南应用笔记AN2867,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强烈推荐的32768晶振型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673&fromuid=58

楼主:
多谢硬汉哥,非常详实,帮助很大。目前对换了原装板上的晶振,型号不详。但是发现误差没有之前用FC135那么大了,一天大概差10秒。还要找推荐的晶振来确认下。多谢了!!!

楼主:
硬汉哥在吗? 换了晶振,可以校准的误差很小了。但是发现当运行一个很占用CPU的任务,RTC又会严重变慢。任务中没有操作RTC写的函数,只有读取时间函数。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多谢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目前换晶振后已经可以将RTC误差校准到很小。 但是发现一个新问题,即当频繁周期性运行一个大运算任务时,RTC就会变慢。代码中没有对RTC进行修改。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有大神了解以上RTC在大任务下变慢的原因吗? 这两天反复测试,确认此问题存在。望多多指点,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