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G] 有使用SPI屏幕解码图片显示的例程么

楼主(2023-06-13):
有使用SPI屏幕解码图片显示的例程么,求求了

楼主:
也没有SDRAM,单片机是STM32H7B0

网友A:
H7B0系列RAM有1.4MB,推荐用位图,速度快,无须解码,做成C数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B0系列RAM有1.4MB,推荐用位图,速度快,无须解码,做成C数组即可。

现在的想法是把图片和视频放在SD卡里,读取播放,图片速度可以读取了,卡在解码这步,和DMA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