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U5 使用空闲中断+DMA 仿真断电时 溢出导致DMA挂起,如何解决?

楼主(2023-06-14):
STM32U5 使用空闲中断+DMA  仿真断电时 溢出导致DMA挂起,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说的仿真断电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仿真断电怎么理解。

仿真断点,不好意思   用的是GPS串口  GPS串口会一直发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断点,不好意思   用的是GPS串口  GPS串口会一直发数据

不使用仿真,直接下载运行,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反复冷启动10次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那就没问题,不用管仿真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仿真,直接下载运行,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反复冷启动10次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那 ...

发现还是偶尔会出现问题,没有仿真的情况下  空闲中断+DMA 接收GPS报文 还是会导致 串口卡死的现象,然后仿真复现还是一样的情况,之前尝试在错误中断回调里面 添加 恢复串口和DMA 但是没成功

楼主:
现在是吧串口溢出 关掉了  之前仿真打断点 导致溢出的现象没有了

楼主:
暂时解决了

网友A:
最终锁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锁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还是串口+DMA 溢出导致的,后面改了测试  偶尔会  直接进 HardFault_Handler  后面改成串口单字节接收了,避免掉问题了

网友:
空闲中断很好用,出问题不大,先排除你自己的内容是否有问题,最后把中断服务函数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