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embedded studio 启动卡死,重启,重装也不行

楼主(2023-06-14):
一直卡在启动界面!

网友A:
所有下载器都拔掉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下载器都拔掉是否正常。

没有插下载器,刚刚卸载之后安装到其他盘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插下载器,刚刚卸载之后安装到其他盘里面就可以了。

好的,SES早期版本经常出这种问题。看来新版也无法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下载器都拔掉是否正常。

刚刚测试了。确实是下载器问题。
我插了DAP进去,拔了之后就可以了。插Jlink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确实是下载器问题。
我插了DAP进去,拔了之后就可以了。插Jlink没有问题。

这一点SES设计的不好,这么多版本下来一直没有修改这个问题,打开后非要强行识别一次下载器,识别不成功直接卡死。

网友(2024-12-20):
靠真坑啊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