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驱动ILI9341颜色不正常

楼主(2023-06-14):
STM32F407驱动LCD屏的时候,颜色显示是反的,黑白绿都正常,红色显示蓝色,蓝色显示红色,其他颜色也不对,换了一块F103的开发板,颜色显示又是正常的,有没有大佬知道咋回事?

网友A:
测试典型值0xFF0000和0x0000FF,是不是颠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典型值0xFF0000和0x0000FF,是不是颠倒了。

我发送0xFFE0(黄色),读取到的颜色值R=255,G=255,B=0,也是黄色,但是显示的颜色是蓝色(0,255,255),也就是说,R和B位置反了,我看手册,命令0X36可以设置寄存器BGR,为0是BGR,为1是RGB,但是我设置1和0的效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送0xFFE0(黄色),读取到的颜色值R=255,G=255,B=0,也是黄色,但是显示的颜色是蓝色(0,255,255),也就 ...

锁定问题方向了,剩下就好解决了。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定问题方向了,剩下就好解决了。多试试

问题一直都发现了,找了几天也没发现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一直都发现了,找了几天也没发现是哪里出了问题

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下载出厂程序,我们有个9488的驱动,这个跟9341基本一样,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