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32定时器+DMA驱动GPIO模拟8位并口能达到100M的速度吗

楼主(2023-06-14):
让两个单片机通过8位并口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00M吗

网友:
树莓派单片机,比较轻松达到。

树莓派单片机PIO+DMA高达250MHz的GPIO读写速度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163&fromuid=58

网友:
并口传高速信号容易有时序问题,而且距离有很大限制。 100M的话,需要信号线之间穿插gnd线做屏蔽。 合理的方法是使用成熟的总线协议,一般都是多路串行模式,比如以太网什么的。 如果,只是单片机近距离数据共享,可以用双口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