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调用获取任务信息函数vTaskList和vTaskGetRunTimeStats出错

楼主(2023-06-15):
基于STM32G0板子,创建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和第二个任务都是翻转IO口,第三个任务实现任务信息获取,调用就出错,在线调试停止进HardFault_Handler,屏蔽函数就能正常运行,这是什么原因呢?

void LED_Thread3(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LED_Thread2 */
  uint8_t pcWriteBuffer[500];
  (void) argument;
  /* Infinite loop */
  for (;;)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3))
                {
                         vTaskList((char *)&pcWriteBuffer);

                         vTaskGetRunTimeStats((char *)&pcWriteBuffer);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6);
                }
                vTaskDelay(20);
  }
  /* USER CODE END LED_Thread2 */
}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创建任务的时候分配空间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创建任务的时候分配空间少了

对,这里开了个局部变量,比较大。
uint8_t pcWriteBuffer[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