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班车] 请教下,使用TPS55340 这个芯片电压升不起来是怎么回事呀 ?

楼主(2023-06-15):
请教下,使用TPS55340 这个芯片电压升不起来是怎么回事呀 ?

输入 12v, 输出 24v, 原理图参考官方原理图搞的

目前表现的现象是 输入多少v,输出就是多少 v,没有一点升压的效果

网友:
用TI的在线电源工具设计电路,然后搭建测试下看看

网友A:
PCB和原理图能发出来看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和原理图能发出来看一下不

你好,麻烦帮忙看看

pcb 使用 pads vx2.xx

网友B:
sync 引脚,需要接地或外接时钟信号。
Switching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pin. An external clock signal can be used to set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between 200 kHz and 1.0 MHz. If not used, this pin should be tied to
A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nc 引脚,需要接地或外接时钟信号。
Switching frequency synchronization pin. An external clock sign ...

sync 接地了也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麻烦帮忙看看

pcb 使用 pads vx2.xx

打不开啊

楼主:
你使用的是那个版本 的 pa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