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编译很慢怎么办?

楼主(2023-06-15):
编译一次用了一分半的时间。。。。

网友:
测评下这个,看看的电脑性能

11代i7,11代i5,锐龙R7那个编译ThreadX这类大工程更溜, 各种电脑配置下MDK AC5,AC6,IAR和GCC性能比较,欢迎大家测试补充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611&fromuid=58

网友:
放ram盘编译可能会快一点

网友:
在 Output 选项卡关闭 Debug Information 试试(不生成 crf 文件,无法 goto definition 跳转,需借助 SourceInsight 等编辑器)
之前使用 STM32L4 ,关闭后,编译时间可缩短到 1/6

网友:
不要把不需要的文件加进来。另外关闭debug编译输出,一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