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使用f_write中設定buff的size問題

楼主(2023-06-15):
剛剛開始碰sd卡
用stm32cube 開發
sdio接口選sd 4 bits wide bus及還有 句選fatfs

想請問這樣我用f_write(buff)語法時,
這個緩衝區buff,其size預設時要是512 還是可以是512*4

因為我看disk_writes內容
它會用size判斷是要single 還是 muti 寫入
這樣上面size是否可以為512*4

感謝!!

网友A:
f_write是应用层,你调用多大都可以。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我還有個困惑,

我單一時間的數據約700,
希望資料寫入時要完整的資料
這樣在f_write的buff size設計700

這樣應該要是多快寫入, 但第二塊也不到512, 與sd卡讀寫數據的最小單位為512發生衝突??

楼主:
我有個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write是应用层,你调用多大都可以。

感謝您的回覆

我還有個困惑,
我有一筆單一時間資料約700
想要一次完整寫入
f_write(buff) size能設計700?
這樣不是會啟用多塊寫入,但第二快不到512大小
這樣不是與sd卡讀寫數據最小單位512條件 衝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我還有個困惑,

这就好比是我们每次写1个字节,会不会出现每次1个字节就占用512字节块,那SD卡很快就用完了。

对于这个问题,文件系统会处理的,继续往后写也好,或者写完后,开辟新块也好,具体看他的玩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