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FT 比值校正算法问题

楼主(2023-06-16):
按照资料给的公式,采用比值校正,频率误差很大,看了别人matlab文件,问题应该出在不是使用 fft_outputbuf比值校正,请教使用什么数值校正。

void FFT()
{

	if(ADCConvEnd_FLAG==1)
	{
		ADCConvEnd_FLAG = 0;

		for(int i=0;i<FFT_LENGTH;i++)
		{
			fft_inputbuf[2*i] = ((ADC_Value[4*i]) * 100 * 3.3 / 4096) * hanning_window[i];
			fft_inputbuf[2*i+1] = 0;		//虚部全部为0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256,fft_inputbuf,0,1);
        arm_cmplx_mag_f32(fft_inputbuf,fft_outputbuf,FFT_LENGTH);    //把运算结果复数求模得幅值
		arm_max_f32(fft_outputbuf,FFT_LENGTH/2,&max,&maxnum);

		if(fft_outputbuf[maxnum+1] > fft_outputbuf[maxnum-1])
		{
			dK = (2 * fft_outputbuf[maxnum+1] - fft_outputbuf[maxnum]) / ( fft_outputbuf[maxnum+1] + fft_outputbuf[maxnum]) ;
		}
		else
		{
			dK = (fft_outputbuf[maxnum] - 2 * fft_outputbuf[maxnum-1]) / ( fft_outputbuf[maxnum] + fft_outputbuf[maxnum-1]) ;
		}

		fre=(1.0 * Fs * (maxnum + dK) ) / FFT_LENGTH;

	}
}

网友:
造成这个的根本原因是频谱泄露。

波形频率是FFT频域分辨率整数倍,效果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