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问HyperRam在QSPI通过地址映射方式驱动的思路

楼主(2023-06-17):
最近在开发一个国产MCU,用到其中的QSPI和HyperRam,准备使用地址直接映射模式。

厂商提供的资料针对这方面基本没有。只有个固件库,自己去源文件看这么用。把能想到的函数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调通。
这种没有例程的开发感觉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出现问题了该如何排查,求各位大佬给个开发思路,万谢!
还有想问一下,如果使用地址映射的方式,是不是就不用管HyperRam手册上的那些读写指令以及QSPI寄存器的读写操作了?

网友A:
他们官方应该有个评估测试板吧,有的话,方便很多。

内存映射模式需要指令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官方应该有个评估测试板吧,有的话,方便很多。

内存映射模式需要指令配置。

评估板的SDRAM,我们自己的产品是HyperRAM,头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官方应该有个评估测试板吧,有的话,方便很多。

内存映射模式需要指令配置。

这个指令指的RAM端初始化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指令指的RAM端初始化的吗

是主控芯片端。

官方没有提供的话,自己摸索确实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