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连接不上

楼主(2023-06-17):
明明串口没被占用,为什么一连接,就弹出串口被占用的消息?

网友:
看设备管理器,实际是COM几,这个提示不是被占用,这个提示是COM5下不存在设备。

楼主:
设备管理器里面就是com5啊,还有一个com1,com1连接的是STlink.我用别的串口调试工具连接这个USB转串口线,显示的是串口被占用。
F:\安富莱电子-stm32资料\遇到问题\设备管理器中串口截图

楼主:
打开设备管理器,USB转串口就是COM5,STlink连接的是COM1.用别的串口工具连接的时候,显示COM5被占用。F:\安富莱电子-stm32资料\遇到问题\设备管理器中串口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设备管理器,USB转串口就是COM5,STlink连接的是COM1.用别的串口工具连接的时候,显示COM5被占用。

STLINK的串口和这个串口都卸载了,电脑重启,然后让电脑重新识别下。优先测试这个不正常的串口。

楼主:
首先要感谢硬汉!这么晚了,还在回复我的问题。按照硬汉的指导,把USB转串口卸载,然后重新手动安装USB转串口驱动,终于可以连上了。总结:用的是win11系统,之前USB转串口一直连接的好好的。昨天电脑系统更新了一下,USB转串口就连不上了。感觉是电脑系统更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