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I2S] 请教下, 使用 wm89xx 系列的, 耳机检测有神马方法可以实现啊 ?

楼主(2023-06-17):
请教下, 使用 wm89xx 系列的, 耳机检测有神马方法可以实现啊 ?

网友A:
耳机插拔监测? 没找到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插拔监测? 没找到好的方法

貌似 这类的 wm xx 系列的芯片, 没有读寄存器状态的 功能, 哎, 有些纠结啊,

估计需要得配置一个 mcu 的 io 进行配合使用才行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 这类的 wm xx 系列的芯片, 没有读寄存器状态的 功能, 哎, 有些纠结啊,

估计需要得配置一个 mcu  ...

对,只能通过一些其它方式来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只能通过一些其它方式来操作了。

大佬, tlv320aic31xx 系列的 codec 的芯片使用过木有啊 ??

据说采样率可以支持到 192k,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tlv320aic31xx 系列的 codec 的芯片使用过木有啊 ??

据说采样率可以支持到 192k,

这个没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