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SPI加DMA怎么一次性刷240*320或更大的屏幕吗

楼主(2023-06-17):
DMA一次最多只能传65536次,每次最多16位两个字节,16位颜色的240*320是76,800次,超过了最大次数,分两次发送中间必须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成功发送,就算第一次发送的回调函数已经调用了,我在里面把标志位置一,外面用while判断标志位为0就一直等也不行,必须要再隔段时间才可以。。

    unsigned char *p;
    f_LCDSetWindows(0, 0, xLcd.Width, xLcd.Height);
    CS(False);
    ILI9341DC(True);
    g_xDriverSPI.bSPITransFinishingFlag = False;
    p = (unsigned char *)&s_DispBuf[0];
    HAL_SPI_Transmit_DMA(&g_xSPI, p, 120 * 320);
    while (g_xDriverSPI.bSPITransFinishingFlag == False)
    {
        /* code */
    }
    f_Delayms(20);
    g_xDriverSPI.bSPITransFinishingFlag = False;
    p = (unsigned char *)&s_DispBuf[120 * 320];
    HAL_SPI_Transmit_DMA(&g_xSPI, p, 120 * 320);
    while (g_xDriverSPI.bSPITransFinishingFlag == False)
    {
        /* code */
    }
    CS(True);

网友:
DMA双缓冲方式刷

楼主:
大佬,可以详细讲讲怎么实现吗。。或者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A:
DMA不是有个双缓冲的API可以调用,改用那个双缓冲API即可,和单缓冲的区别是可以设置两个缓冲地址轮番DMA刷新

网友B:
你的SPI屏幕用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不是有个双缓冲的API可以调用,改用那个双缓冲API即可,和单缓冲的区别是可以设置两个缓冲地址轮番DMA刷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PI屏幕用的是哪个?

驱动是ILI9341

楼主:
总算调好了,目前总结发现,这个spi屏上电第一次刷屏的时候DMA分两次传输中间要间隔几个毫秒,后续就不需要了,然后每次发送完一半的数据后要等DMA与SPI的状态为READY才能继续发送,即使发送完成的回调函数已经调用了,DMA与SPI的状态也还是BUSY

网友C:
请问下楼主,用DMA刷的时候,源地址是自己开的全局变量的数组是吗,那目标地址是哪里呢,ILI9341的显存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用DMA刷的时候,源地址是自己开的全局变量的数组是吗,那目标地址是哪里呢,ILI9341的显存地址 ...

是的,目标地址是SPI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_DMA(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