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DMA报Transmit FIFO underrun

楼主(2023-06-17):
使用FreeRTOS+FatFS读写SD卡,使用DMA写的时候出现Transmit FIFO underrun报错,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SDIO的硬件流控制开了吧,别的就是SD卡兼容问题,还有就是使用最新的SDIO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IO的硬件流控制开了吧,别的就是SD卡兼容问题,还有就是使用最新的SDIO驱动。

用的硬汉用HAL库做的V6的BSP库里面的SDIO驱动,没加FreeRTOS测试是OK的,加了FreeRTOS之后不行了,降低SDIO速度的话情况会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硬汉用HAL库做的V6的BSP库里面的SDIO驱动,没加FreeRTOS测试是OK的,加了FreeRTOS之后不行了,降低SD ...

那得排查下是那里的问题导致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影响。

可以先试试你这个整合功能先不要启动FreeRTOS,直接在main函数里面测试SDIO是否正常,正常后,再开启FreeRTOS,并且仅创建一个任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排查下是那里的问题导致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影响。

可以先试试你这个整合功能先不要启动FreeRT ...

怀疑是FreeRTOS使用外部SDRAM做堆,在FreeRTOS里面使用Fatfs的时候用到了SDRAM的空间,另外SDRAM也用着显示屏的显存,出现了DMA2D和DMA同时访问导致的问题。

网友(2024-08-29):
引用 楼主:
怀疑是FreeRTOS使用外部SDRAM做堆,在FreeRTOS里面使用Fatfs的时候用到了SDRAM的空间,另外SDRAM也用着显 ...

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SD卡偶发出错